南桥问题!!

楼主(2007-10-16):
我在新手区看到有判断南桥坏的帖子,觉得很好,但是有一点看不明白,就是十三天说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具体是怎么判断呢?是打什么的AD线?AD线的阻值为多少可以判断南桥坏呢?
谢谢!!
问题

网友:
另外:ICH4和ICH5以及LAN,1394什么元器件?

网友:
测ATA主板电源口 橙线3.3V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那么ICH4和ICH5以及LAN,1394什么元器件?

网友:
INTER南桥型号,网卡.1394是一种接口

网友:
PCI的AD线,由A20开始,有几个跳过的,B的也有,全部我是不记的,只记几个,论坛上有"主板关键测试点",善用"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