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用不了--求教

楼主(2007-10-16):
因为PS/2接口开机情况下拔插过,现在用不了了,一般会是哪的问题啊,怎么处理啊,谢谢啦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测测供电。看看保险有没有问题 。

网友:
你把PS/2口旁边那个小电容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知道了,我刚看了测供电怎么测的,哈哈,什么都不懂,那个东西市场上卖多少钱啊,

网友:
ps/2接口后面的电感、电容,如果其它都正常的话,把它们换了就好。

网友:
换个IO试试,有可能烧了。

网友:
换个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