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16

楼主(2007-10-16):
主板诊断卡代码16详细查什么地方呀?谢谢

网友:
你应该告知什么型号的主板?BIOS用的AWARD还是AMI的?还有就是16之前还走过什么代码?

网友:
462主板,BIOS是WINDOND,代码只看到了走了C1。C3。16就停在那了。

网友:
估计是内存没有过完

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检查一下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SCL SDA,六个时钟,内存槽,BIOS,IO

网友: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SCL SDA,六个时钟,这些都测过了正常,那试看一下,BIOS和IO。

网友:
谢谢,我刚换了BIOS。现在代码是41,可是换过后现在屏目显示了,上面出现一个亮标一直在闪,这又是怎么会事呀?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还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