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在85HZ下发出嗡嗡的响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0-17):
我的显示器在85HZ下不定时的发出嗡嗡的响声,调到75HZ就没有问题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中电感发出的声音,这个问题不太好修,你可仔细检查一下电感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了,逆程电容

网友:
首行了解一下你的显示器的最大支持显示模式,如果你目前使用的85HZ(估计是超额了)超过了显示器的额定刷新率,肯定会发出叫声的.降低就OK了.如果长时间使用,显示器会烧毁的.

网友:
型号为三星788DF,不存在超过刷新率的情况,准备检查电感

网友:
显示器内部能够发声的就是开关变压器,高压包,激励变压器,行幅行中心调整线圈等感性负载,这些磁线圈在设计时都有一定的适应频率和导磁率.只有在出现磁饱和的情况下,产生高频振荡才会发出声音。对于开关电源一般是消尖峰电容和开关电源频率变化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显示器不定时发出一些高频声音.大部分都是由磁线圈元件所引起.三星788DF这款显示器的校正电感发出高频声在维修中也曾修过.换个方向.或取下重绕一下就OK了.

网友:
高压包及S校正电感是重要检查对像

网友:
换个校正电容试试。。。。。。。。。。。。。。。

网友:
你拆开机壳仔细听听,是哪个元件发出的叫声呀,然后在对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