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15主版

楼主(2007-10-17):
最近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版子上插两个128内存就起不来 插一个就可以凑合着玩 有时硬盘还断电 我想是主板问题  大家说说是主板那里出了问题  虽然是不值的修了 但是现在正在学习中 就想拿他开刀练练手

网友:
注意:
       兼容性
       散热性
       内存插槽,内存供电

网友:
第一个问题:
两根内存可能不兼容,要不就是主板不能识别两根
第二问题:
我个人怀疑是电源问题,跟主板没多大问题!
这个是个人意见
在关注中

网友:
原先我也是用的这两条内存 现在换了个810的板子还是用的这两条内存 所以不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散热 我机箱盖都没上 也不可能吧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了么?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主板不兼容这两根啊
但电源还是关键

网友:
内存是相同的吗? 815还是810?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贴 现在不用了 我把他当成拆件的版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