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安上BIOS电池就不启动,取下来就能启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17):
如题,一块810主板安上BIOS电池就不启动,取下来就能启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找下BIOS电路
一般BIOS边上有两个二极管
一个是开机后通电用
一个是联系BIOS的正极!
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元件引起的

网友:
支持二楼和三楼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后,换了以后就好了,呵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电池坏了也能造成这种现象,先从简单的查起。

网友:
估计是和电池连接的那个二极管到电池之间对地短路.

网友:
电池电路有短路故障,碰到过,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
 80%是电池本身故障.........20%晶振故障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也有这个问题,初入江湖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
先量一下电池电压还够不够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板子
呵呵
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明白了,肯定不是电池问题,看来是晶振问题,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不断学习啊 给我第一感觉和处入江湖一样 认为的BIOS短路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不行了??我查了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的。还有,要注意电池的虚电压导致误判断的情况存在。

网友:
我也见了这个问题,上电池不开机,把电池下了,就可以上电,把晶振换了能解解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呀。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