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78负载短接哪几根线???

楼主(2007-10-17):
今天买了一个478的负载,但是不记得是怎么接线??有哪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最后可以把图附上,因为本人的水平比较次,有图比较清楚一些...
接线

网友:
新的478上面已经连好了线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老式的.我想知道.???

网友:
楼主的如果不是老式的话直接插上去用就是了

网友(2007-11-29):
回复 网友A:
有缺口的一端在右上角,
左上角从左向右数第二个针
第二个针与它下面第二,三,四这四根针相连就OK了.

网友:
AF1+AE1+AE2+AE4+AE5
A4+B4,A5+A8
AF1+AE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