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阻750坏了可以用470贴片电阻替换吗?

楼主(2007-10-17):
请教贴片电阻750坏了可以用470贴片电阻替换吗?是显示器卡旁边的电阻

网友:
试试就知道呀.不知道你说的电阻在主板上是什么作用.不好确定.

网友:
可以代换的。若不行用两个470串联再代换。

网友:
还是窜两个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