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纯平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7-10-17):
有台清华同方17寸显示器 大宇代工 现在屏幕缺色 偏蓝 在OSD菜单里调RGB,RG正常,但是调B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 !!! -_-!
显示器

网友:
在OSD菜单里调RGB,RG正常
以上说明视放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在OSD菜单里调RGB,如果什么色彩都有,接显示器没有B色的话多为信号线问题

网友A:
测一下蓝荫极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比另二个极高的话,可能是后级视放IC坏了,换个IC就应该好
了

网友:
调B没有任何反应,调B的同时测试显象管的B极电压有没有变化,这个问题多数是信号线的问题或前级视放和后极视放

网友:
测三枪电压看是否正常,然后从后级向前级查! 重点是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