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利普107s57行幅调大就满屏黑横线..然后就黑屏了(在线 ...
非利普107s57行幅调大就满屏黑横线..然后就黑屏了(在线等).

楼主(2007-10-17):
换过行幅电容.行幅管.双向阻尼管.....+b b+电容都无效.....
现在行管散热片很烫....
行幅调大就满屏黑横线..然后就黑屏了. 当黑屏时.要关机再开.又会显示..一下子又满屏黑横线又黑屏了.
行幅调到0时..好像不会满屏黑横幅线就黑屏..若行幅调大还会伴有吱吱叫声....................屏幕一下子就黑了.当黑屏时.马上调行幅为 O 时.机子就正常了....
请高手指导下.谢......
黑屏

网友:
应该是行电流过大所致,可在行包前串入电流表,观察行电流的变化.对于此类问题,重点检查行管,行激励,行幅,S校正.

网友:
谢谢版主给予及时回答.
我现在在高包脚b+断开.行电流为430ma
我把行幅调为0时.行电流为380ma
我把行幅调为100时..行电流为520ma
我用串入导线到高压包磁心短接时.测行电流有升高很多.此时高压包会有叫声.这可以说明高压包没有短路吧..
现在没有思路了..行管我也换过了..电容我都测过了没有什么不正常.............
哪位好人可以相助.谢谢啊.
这台机子在急着吹着我呢.........

网友:
先刷下EPROM试一下不行就换高压包吧,飞利蒲的高压包很爱坏的

网友:
我感觉你行推动电路还有问题....你检查清楚了没?我想知道你测出行管有没有被损坏?要是损坏的话不可能只有行管坏的...行管坏肯定有原因的...行管不会自个儿坏的..就算换行管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有会坏的.

网友A:
换一下行推动滤波与退耦电容电容,还好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试试。
不行在一次电源前加个限流电阻或改一下主逆程电容的容量。

网友:
结果查出是s校正管坏了.换了屏幕正常了.
现在就是行幅调到最大了.图像离边缘还差1cm左右
刚测的也测了.没有一点收获.我并了个1000p电容到逆程电容上..行幅有可以了..
但机子上的逆程电容我测过没有失容的.是好的.
行管散热片开始正常.过一会儿就不能用手摸了.行变周围有时还有尖叫声...好像温度一高就会..............
行管负压为-0.55v 随便着温度升高到-0.57v
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吧..谢谢..
..

网友:
菲利浦的机器的行幅还可以通过缩放调节大小,当调节水平幅度无效时可以试一试.

网友:
现在不并电容.测行电流开机为400ma -----下到280ma-----升高到400ma
我开机时观查的现象.好像电流偏高吗..???

网友:
各位高手.请问我这个在使用过程中电流会慢慢上升到470多ma
当电流升高时.屏幕就有黑横线条了.....没有思路了..
此机就是行电流大吧..不知是不是高压包.现在没有高压包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