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引导问题

楼主(2007-10-17):
有一块ATI RADEON 9100 DDR 64M显卡,不亮,换了一个1084后,正常了,进系统使用也正常,后来系统坏了,用光驱作系统的时候,出现光盘引导画面时黑屏,这是怎么回事,有此经验的同行讨论一下吧

网友:
装什么系统? 换另种系统试

注意显卡呢!(散热,其它?)

网友:
这个应该和显卡没关系了.

网友:
我也支持楼上的见解

网友:
应该和显卡没关系 ~~~

网友:
维修需要猜测,但最好不要胡乱猜测,基本的原因应该先搞清楚。实在怀疑可以换件试一下!
请牢记经验来自实践!最好自己去实践!

网友:
说来大家真的不相信呀,确是显卡的事,客户拿来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我试了,不行,装的是GHOSTXP,慢装的也试了,只要是到光盘引导的时候就黑屏了,换个显卡就可以,,把这个显卡插到别的板子也不行呀,请大家不要怀疑其它的了,就是这块显卡的事了,,是GPU坏了吗?还是显卡BIOS,

网友:
现在这块显卡还在用,不过不装系统呀,用别的显卡装好的系统,再把这块显卡插上用,用着也正常呀,打游戏都没有问题,

网友:
痛苦的问题。。。。。。。。。。。

网友:
刷BLOS.换晶振   换所有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