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点不亮.(sis 630)

楼主(2007-10-17):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学修主板,请大家帮忙!
我这里有一台acer的老电脑,点不亮.CPU和内存.电源都换过,放置时间长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坏掉的,主板没有明显烧坏!
cpu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那真得好好从基础学起:
第一课:815是INTEL 支持370针脚CPU的芯片组中的一种,SIS630是矽统上370针脚CPU的芯片组中的一种,
怎么你前面是815的主板,后面又来个SIS 630?一块板上只会有一种芯片组.

网友:
是不是显卡是630的

网友:
815还是630可以看主板芯片上的字母!两者肯定不会在一起的

网友:
估计他要 表达的是SIS 630的主板,用的是C2或C3这些类型的CPU吧

网友:
"主板没有明显烧坏!"是有一点烧坏吗,在那一块。

网友:
谢谢大家!
是SIS 630板,从板子上看不到有烤坏!
我知道可以先看CPU的电,但CPU脚有两个缺,不知道那个是第一行针,

网友:
你可以到新手里面找个370脚位图看一下

网友:
那你还叫什么主板精英啊,

网友:
老兄!
这只是个名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