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I跑C1后,马上就跑到00

楼主(2007-10-17):
GA-8IRXI跑C1(845PE)后,马上就跑到00,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北桥的供电,还有内存到北桥的线,小电阻,小电容后故障依旧,后更换I/O,刷BIOS故障还是依旧。请高手指教。
刷BIOS

网友:
测量北桥的供电!

网友:
注意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注意北桥的各项供电
测量CPU座
按压北桥 清洗内存槽(ad线正常的情况也有可能槽子接触不好的!)

网友:
有时内存兼容性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先换个内存试一下,再按版主的提示检修

网友:
北桥的供电查过了,都正常的呀,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CPU座的是不是接触不好~~
是来回循环..还是跑一下C1直接变为00了.

网友:
找你说的意思我看也就更换内存槽了 别的你都查过了

网友:
换什么槽.......不可能两个三个都坏吧...

网友:
不是来回跑,就从开始跑到C1后,马上就跑到00了,中间没有跑任何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跑07,呆一会再循环跑,是什么情况

网友:
内存的小共电管坏了,我修了几块刚刚..你看看.用15N03带换没问题的内存边上的

网友:
哦,我得试试看看,谢谢楼上的大哥了

网友(2008-01-12):
同样板子,我也遇到,搞了半天都不行,就是循环C1-00跳来跳去,一直没解决.

网友(2008-02-16):
我也遇到过,跑C1-00有时能进去,能进系统,但是没多久又回到00电脑不能工作,原来是显卡有问题。换个显卡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