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糊 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07-10-17):
前些天收了台WEIYI显示器  这台显示器有个毛病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修
WEIYI 型号DF775 中间模糊 四周清楚  调过聚焦 换过红白线 有反映 要么中间清楚 要么四周清楚
这个是动态聚焦问题吗 是的话怎么修  具体电路在那

还一台是AOC 772S的电源模块用的是5脚G5643D
原来的毛病是开机有电压吱一声就没了 G5643D的周围都糊了 用表量个脚电压时就会启动 这时电源输出就会很正常
G5643D拆下量  和好的比较  发现管子坏了  把糊的部分刮掉换新的管子 把电路上的电解电容换掉  坏的零件也换掉
开机还是不启动 脱开输出二极管也一样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中压有问题吧?好象是电子透镜没对?是不是啊?

网友:
WEIYI 型号DF775 这一台可查下动态聚焦电路,我只知道:动态聚焦电路从高压包次级的一脚出来

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经一个2。2K欧电阻后,到了一个变压器的A绕组的一脚,这个变

压器B绕组的一脚与S校正电路相连。

     对于 动态聚焦电路与这个变压器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也不清楚。

     请高手出来说说,谢谢!

只知道:这个2。2K欧电阻易坏。

     AOC 772S 查一下电源芯片,启动供电脚周围的元器。还有次级是否有短路,次级有短路也会造成不加电的。

网友:
唯一的先测一下高压包的D.F脚的电压是多少通常都在90v-200v左右要是电压相当低的话,要查一下动态聚焦的供电电路,要是动态聚焦电路都查好了还不行就是显象管老化了。
    AOC的机器如果电源的初级和次极都查了没有坏的件话,也要考虑一下你换的电源块质量是不是可靠啊,我以前遇到过假件就是不启动,从别的机器拆一个安上就好了,你要注意啊

网友:
电源块我用正在使用的显示器上拆的  电源输出的二极管我全拆了 一样不启动  用同样机器的电源引过来后面的电路工作正常  有个老师傅说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说实话我还没遇到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有坏的,电源的初级的元件不行就都换一遍试一下也没多少件

网友:
你重点查一下电源的取样部分元件,有光藕和TL431吗不行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没有有光藕和TL431

网友:
还是看看启动电路和取样电路

网友:
电源的问题解决了是G5643D4脚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呵呵是不是没容量了啊,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AOC 洗板后仔细检查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