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容量问题

楼主(2007-10-17):
一根512M的双面内存 有时蓝屏 拿下吹了一下颗粒 结果只认256M 但查看该内存的SPD信息还是512M 问一下是不是颗粒损坏造成容量减少 谢谢
问题

网友:
没有碰上过.换个机子在试

网友:
内存芯片好象是串联的................成对使用的...........再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