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philips 107S41 显示器?

楼主(2007-10-17):
烧行管(BU2527)用BU4530代换!量be=-0.6 是否正常???
显示器

网友:
在行工作时,在行管BE发射结可以测到零点几的负电压,这是正常的。行管代换后,要注意它的温度,一般只要不烫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偏低,查下行激励和行激励供电.更换的行管是否合适,监测一下行供电,看行供电电流是否偏大,只要电流不大,行管不发热,就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