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720B显示器绿灯闪!

楼主(2007-10-17):
求助:lg720B显示器,开机绿灯闪,继电器响,换了3842和7N60,好了半天又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好了半天是什么意思,是指正常使用了半天吗?上一次的故障相同吗?3842正常工作了吗?次级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继电器响与换了3842和7N60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是高压包换了.

网友:
红灯慢闪或红灯常亮说明显示器进入节能待机模式。
绿灯常亮说明显示器已经检测到行场信号,此时只要FBT电路和尾板视放电路正常,就会有图像。
绿灯闪烁说明显示器内部有短路。绿灯的明亮程度和闪烁与短路的部位有关,绿灯的闪烁频率与显示器的型号有关。
红绿交替闪烁说明显示器供电正常,MCU正常,但检测到行场IC或尾板视放IC没有正常工作或总线异常,进入总线保护。

网友A:
请教版主何为总线保护?
说不出定义,讲讲你的心得与感悟也可。

网友: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3842和开关管同时损坏的情况下.是没有电源输出的.你那来的绿灯闪.如同时出现这两个问题,只有是在电源部分带负载能力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以3842为中心的电源并不是很难修的.就是出现带负载能力差.查几个重要点.如S极电阻.反馈控制等.反正没几个件.慢慢查吧.

网友:
没有分析故障原因就随便动手换东西!小问题会搞出太麻烦来的!

网友:
原来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啊 。就换3842和开关管就好了么,你换开关管的S级电阻了么。G级的二极管换了么,你把后面断开,接假负载看看电源输出正常么。

网友:
分段检查,你说不清楚大家也不好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