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L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7-10-17):
接客户技嘉845GL,接电源诊断卡的5V指示灯半亮
用万用表测有3V多,怀疑触发电路有问题,打阻值没问题
再接电源用手摸I/O烫手,并越来越烫手,换I/O修复

网友:
呵呵,这故障前天修过,DB卡5V灯亮,主板不能触发,强制触发也不行,然后就换个IO行了

网友:
估计也是IO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