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电源都不能用

楼主(2007-10-17):
我刚收了几块电源,全不能用.....

通电有5V待机电压,绿色有2.5V...短接绿色和黑色,其它无电压输出,风扇不转....拆开无鼓包电容,无损坏的三极管(散热片上的),二极也无短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变压器,或是集成块了..K47500B...带电不敢量,不知道具体电压~

网友:
测7500的12脚供电—12V-16V,测5V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否短路?因有负载电阻,在线测量时50欧-100欧为正常。还有短接绿线时,测7500的8脚和11脚是否有输出?

网友:
我试试..修电源挺厉害的...........

网友:
拿来  我帮你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