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L4VXA2 VRE:1.0 不复位

楼主(2007-10-17):
精英L4VXA2  VRE:1.0 加电不复位,复位灯常亮不熄,CPU供电1.2V,上管的G极是2.0V,D极是12V,S极是1.2V,
电源IC是RT9237的,副管是RT9602的,都换过了CPU供电还是1.2V提不上去,内存供电2.5和北桥1.5,南桥3.3都
一切正常,主板的IO是ITE8705F的.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小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顶上去,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上CPU试过吗?.或者看看小IC的供电正常不.其他的供电正常吗?尤其是内存1.25V供电.

网友:
拆窜口芯片,在换IO试试,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主供电滤波电容换了么?可以上CPU看看,还不行查供电,供电不正常复位灯也亮

网友:
上CPU了,不行的.滤波电容都是新的.内存各个电压都正常,两个电源IC也换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更换IO试试.还有VID线会不会少一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线如果少一组怎么修啊.VID是怎么查的.能给个详细的VID故障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