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怪病一例没修好

楼主(2007-10-17):
一条128MDDR内存不能亮机报警,测的排阻没坏,怀凝是PCB板问题,换得PCB板后能亮机显示256MB ,怪了?便是不能进系统,在DOS下正常能使用,SPD都刷了几次了还是不行,也换过都不行,决对没有虚焊.大家帮我分析下哪儿的事,期等中...............
使用

网友:
你可找内存测试软件测试一番如(R.S.T或M86/三T等),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情况是IC颗粒有问题,看你有维修经验,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可能你的PC板搞错了,应该找相同PC板,你把你的内存条拍照,传上来,我帮你看一下你的PC板型号.因为你现在内存显示256M,我想你原来128M内存是32M*8 OK IC 降16M*8 IC 做的.

网友:
好像SD的没有SPD都可以用的吧? 你把它去了看下

网友(2007-11-22):
有没有测试仪器啊,一测一目了然,什么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把内存拍张相片来看看
我怀疑你原来那根是补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