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松香水能否用焊锡膏代用

楼主(2007-10-17):
焊接IO时,用风枪加焊,如果没有焊牢的,手上又没有松香水,可以在焊点表面加点焊锡膏在吹焊呢?
或者加焊锡膏用烙铁拖焊呢?》

网友:
要是2元的那种只能用来焊铁皮,铁丝。

网友:
大家常说的助焊济是不是就是松香水呢?天拿水是不是也可以去掉多余的锡呢?

网友:
助焊剂不是松香水,也可以用,只是助焊剂对主板有腐蚀作用,一般不用

网友:
天那水腐蚀作用强.

网友(2007-12-22):
不能!松香是天然的,焊锡膏对板子的腐蚀强,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