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众电子 三帝 P845LML主板检A0

楼主(2007-10-17):
刚接一块主板:秦众电子 三帝 P845LML主板:这块主板支持:DDR200/266/333

开机放CPU检D3后停A0,放内存还是一样。。。本以为是内存的事,先清理槽,换内存都不行。

换电源不行,目测一遍主板,没问题。。。换CPU依旧,放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75 时钟:0.33 复位1.75 AD线1.75 内存供电2.5V 上拉电压1.25 北桥1.6 BIOS 21有跳变(开机瞬间) 不放CPU检00

摸网卡发热,拆了..依旧

图片发出来....要刷BIOS试一下...有这款BIOS的同仁...发一个给我...........................

跟连接网址也行.
论坛不行,发邮箱(yccabc123@163.com)...有需要的密我.16728219或是474772929 QQ

网友:
应该不关BIOS的事情(个人估计)

打一下CPU座子和内存槽的阻值
换了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2/346/id=14219&pn=0.html

这里有,可以下载,试过了!

网友:
LAN-SIS900这种板我以前精英修过,也是精英代工的,还是比较好修的,北桥旁边的小三极管坏的多,以前碰到这样的一般是电压的问题,还有通南桥的两个信号是否OK,如果正常那就是BIOS问题,现在这种BIOS很难找啊

网友:
你可以用别的BIOS试下,要看是别的BIOS是IETEL845GV的,而且IO83627AW-HM要一样的,可以跑的过去,那就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