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接地问题

楼主(2007-10-18):
遇到一DELL电脑,主板坏开不了机,测量主板接地端和板上的PS2、USB等插件的金属部分不连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不通的板子,另外,主板上标"FD"的是什么元件?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PS2和USB的的金属部分一般主板设计时都做接地,但有的主板也设计成不接地.这种设计很少见.但肯定有.主板上面FD的标FD的零件.没看见你的主板.只能猜测,主板标F开头一般是保险丝.

网友:
bios的右下角那个白色方框标的就是“FD3”

网友:
这是英特尔原装板,FD应该是带保险功能的元件...

网友:
看图片不像是保险元件,是一个空点,猜测是一个测试点,连到板子内层铜皮的

网友:
只能看一下了..没整过..

网友:
看外表好是电感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FD啊  哪个知道的说一 下啊

网友:
明明是空点吗?????????????????

网友:
是啊 不就是一个有锡的焊点吗

网友:
是保险和这标的型号类别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个测试点吧。

网友:
刚学我也用这样的疑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