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二次开不了机

楼主(2007-10-18):
今天修到一台CRT二次不能开机,测行场IC TDA4856的行输出电压8V。G1电压-152V,查电源,二次电源,CPU,高压包无结果……

最后取掉视放板,二次可以开机,初步判断CRT管不良,换一同型号管后OK

有修到此现象管不良的同行吗?

网友:
显像管都有得换???高手

网友:
你这显示器明显的G1电压太低,不可能能亮呀,为什么就去换像管呢?

网友:
不明白版主的话,二次不能开机。那一次就能开机了?一次能开机。和显像管有关么?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再看看帖子想想吧,肯定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高手多了说话得仔细考虑啊,二次开机常用在修电视时电视处于待机状态,既然楼主找到了问题,那故障应该在CRT上,可惜楼主没把CRT的各脚故障时电压说出来.

网友:
呵呵,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楼主所说的显示器,并没有修好,只不过自已认为换了显像管就好了,所以发贴说换了显像管就好了,呵,~!~对吗??楼主????

网友:
G1明显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