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奇怪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7-10-18):
有一块精英的p6ipat,估计是假货,大概使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内就会自动关机,这个自动关机并非一般的忽然断电关机那种,而是跟平常人手操作关机那样按步骤关闭windows系统后再行关闭电源,就好像有人按了ATX电源的POWER键那样,当出现自动关机后立刻重新按power键重新启动,大概启动1秒到2秒后就又会自动关闭,无论启动多少次都一样,要等到一两个小时后才能再度正常启动。个人估计是主板的某些电子元件受热一段时间后变得不稳定造成的,但我搞不清主板是哪儿的问题,已经把主板电源的滤波电容全换掉,故障依旧,BIOS升级到最新,故障依旧。希望在这个坛子里能得到个详细的答案。

网友A:
硬件问题我就不说了,高手多的是。让大侠们给你解说~~

我要说的是,你先进BIOS里看看,是不是设置了按POWER键=关机

如果是,把它改过来,一般有改按键断电或选按几秒断电的。
改过来后,再用一用就知道情况了。如果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变成突然断电关机,那就说明是开机电路上某元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为某些原因引起接触性短接了POWER键

网友:
开关有问题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我就不说了,高手多的是。让大侠们给你解说~~

我要说的是,你先进BIOS里看看,是不是设置了按POWER键=关机

如果是,把它改过来,一般有改按键断电或选按几秒断电的。
改过来后,再用一用就知道情 ...

BIOS放电过好几次,BIOS也刷新过好几次,早就设置为工厂默认值了。。。而且电脑是自动帮你把windows保存好了才关机的,跟正常关电脑没什么两样,只是电脑自己帮你做了。。。再补充一下,如果电脑自动保存windows进行关闭被人为阻止,它也会关闭,会立刻断电关闭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我就不说了,高手多的是。让大侠们给你解说~~

我要说的是,你先进BIOS里看看,是不是设置了按POWER键=关机

如果是,把它改过来,一般有改按键断电或选按几秒断电的。
改过来后,再用一用就知道情 ...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芯片和IO芯片的问题?这些我条件有限,无法替换。

网友B:
电脑就是高科技,都会自动关机了,放沉溺,

我也觉得可能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就是高科技,都会自动关机了,放沉溺,

我也觉得可能是io

问题是我没有办法搞到IO芯片,就算搞到了我也只有一把烙铁,无法弄啊,有没有办法在主板上测试IO芯片的好坏?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EC坏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EC是什么简写????

通电后,摸元件有无发烫的。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先清BIOS,然后重点注意CPU温度

网友E:
有可能是I/O有问题哟!!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清BIOS,然后重点注意CPU温度

不同的BIOS版本全刷过,清BIOS超过10次,温度问题也考虑过,试过把主板上的两个感温元件拆除掉,CMOS中显示环境和CPU温度为-55度,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I/O有问题哟!!换个试试!!

现在是没有工具和芯片,有没有办法直接在主板上测量一下它是否坏了?当然,要等到这主板一启动就关机的那种状态才测量它。

网友:
查一下绿线到I/O或者南桥的线路上的电子元件,一般是这条线上的MOS管或者是三极管出了故障

网友F:
开机后  拔掉开关线后看看
这个问题很搞笑   我碰倒过N次   都是POWER键不好   换掉开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后  拔掉开关线后看看
这个问题很搞笑   我碰倒过N次   都是POWER键不好   换掉开关就好了

我可没有把有故障的主板安装在机箱里,只放在桌上做测试,用一把螺丝刀短接一下主板上的power on插脚就开机了,不存在power键不好的问题。

网友F:
那你从POWER键跑线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实在没辙就换I/O 不过我估计I/O的可能不大

网友:
呵呵!要我说呀!先重装一下系统再说啊。驱动不对也会这样的啊!

网友G:
你看看BIOS设置对了你就换一个IO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从POWER键跑线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实在没辙就换I/O 不过我估计I/O的可能不大

这个电容早就基本上都换过了,还老样子呢。

网友:
给它安装个新系统,早就干过一回了,还是那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BIOS设置对了你就换一个IO试试吧

没换IO,找不到替换的,就算找到也没有工具把旧的弄下来把新的弄上去。

网友:
我还是同意3楼的说法。类似的问题我也碰到不少,所以还是需要备一些轻触开关的。

由于复位键用的比较少,所以损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你可以把开关按钮和复位按钮对换一下看看

反正两个开关都是轻触开关,作用一样的。

网友H:
放机箱里还是裸体?裸体之后: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绿线接触不良或供点有问题,导致关机
还要排查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我上面说了,是裸机,不存在机箱,也不存在什么机箱上的按钮,所以上面的就不要怀疑机箱的按钮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机箱里还是裸体?裸体之后: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绿线接触不良或供点有问题,导致关机
还要排查开机电路故障

已经换过两个电源,故障依旧。而这两个电源都分别在别的电脑上工作正常的,所以也不要怀疑电源的问题了,把焦点集中在主板的问题方面上来。

网友:
电源有问题,(windows自动关机--)power ok  线路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BGA芯片组的,是INTEL的,把83977换掉,应该是PWRSW和PSON一起的,在这线的电容漏电了是会一起这样的故障,电容加电过了一会就好像是热启动它又正常了,

网友:
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一块故障板,沿着绿线一线的元件,一件一件的查就是查不出在哪里的问题,就差桥了.
主板运行着运行着就象按了电源开关一样,自然关机..最后还是处理不了.

网友:
因为你现在的设备不全面。就算知道是IO的问题,你也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很麻烦。
这样试试。用洗洁精,把主板全面清洗一遍。用水洗。(别忘了把电池取下来,再洗哦。)凉干,再用吹风把它吹干。之后再用吧。
这种有时间性的关机状态,一般是来自系统的问题要多点。你装过系统,有没有重新分区呢。就是格式化硬盘。

网友:
把电池换了看看可能电池电不足了阿我也有块精英的和你这样的问题阿

网友:
貌似遇到过几次这中问题全部是开关按键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支持一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