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m266a板无CUP供电?

楼主(2007-10-18):
手里有一块ASROCK M266A板,CPU一个电压都没有,原来是CUP座坏(里面的针明显变形,现在换过)。经查只有上管有G极有5V电压,别的都没有。电管芯片是L6916D,请问各位,是不是这个电管坏了,可以用什么芯片换,因手里没有L6916D这芯片?

对了,L6916D有12V与5V输入。

网友:
经常遇见这种芯片的板出现这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等待中.....

网友:
座没换好吧,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如果CPU坏了,也不会有供电的.

网友:
上假负载都没有,应不是CUP的问题

网友:
昨天修了一块板,跟上面问题的相似,IC是 RT9241-9602的, 我换了全套的供电管加电,还是上管只有12V,下管没有电压,后来随便上了个P4 1.6的CPU上去,一切正常了,原来上的是Cd,但这个板子以前上的就是 这个CPU呀。。现在只要一上Cd就出现只有12V ,下管没电压。。

网友:
那是你的板不支持这种CPU罢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底座问题吧,重新换一下看看

网友:
CPU座又换了,还是一样.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检查供电I/O,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板子换电压芯片和全部的场管,6916可以用6917代换

网友:
学习中,请高手指点,帮你顶了!!!!

网友:
看看电源IC 好坏。打控制极对地阻

网友(2007-12-16):
Asrock 典型的北桥内部短路故障。跟电压IC无关。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