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求助,一个类似1117的块子上面印ABE 438字样

楼主(2007-10-18):
通电,pwsw上无电压,ABE 438发热,1脚电压3点多V,取下此管,1脚正常(为5V),此管中间脚接地.这应是个稳压管吧,应用什么代用
主板
求助

网友:
PCI A14脚对地短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对地并未短路

网友:
南桥估计挂了,看看usb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对地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