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总烧C5707返修三次了

楼主(2007-10-18):
一台明基显示器 第一次拿来 是 高压电容虚焊 引起 11P06 ,C5707,保险管 损坏  全部更换后问题解决 高压电容也更换了  过了不到4天 又拿来了 检测发现 另一路的 过了高压电容的C5707 还有保险管击穿 更换后 检查没发现虚焊 开机正常  没想到 不到3天 又拿来了 又是这个C5707和保险管损坏 未发现虚焊 请教高手们 我该怎么办  要不过几天还要来的 我可真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确实查不到原因,可以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你有个电容没换,这肯定会烧,你把那两个MKP电容换了,再补焊高压线圈,基本可以排除,要不是高压线圈不良,就更换高压板。

网友:
把高压板工作原因搞清楚,明基是自激振荡,某一个元件参数变差后,就会造成负载过重。

网友:
换变压器,不过还是建议你换通用板。

网友:
把坏的变压器拆走,用两根线从好的变压器连到坏了变压器的灯管上。也可从通用的高压板上拆一个变压器来代,极性接对就行。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变成6灯,8灯的
代载能力不行,电流小了,
BENQ的显示器有个续流二极管坏了.锗管

带两灯肯定没问题!!!

网友:
直接改双灯。换变压器也不用长。我试过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最容易出问题,还是换通用板好些,至少新板能熬一年!

网友:
    一定是东西没换好,换好后要加焊啊,,

网友:
你关键的损坏元件没换掉,肯定就一直烧了,算了你干脆换高压板算了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部分换了坏的元件之后,一定要加高压焊变压器.

网友(2007-11-17):
高压板的变压器也要换

网友:
不用换高压板的,你测量一下两个5707之间的那个振荡电容有没有坏,坏的一般外观是鼓起来的.
那两个东西经常坏,坏了会有吱吱声异响,并且很快过流使5707击穿

网友:
楼上高手说话就是不一样,把6灯的换上8灯就可以,太凶了吗.那厂家的设计工程师都是白痴了

网友:
应该是160V0.22        无极电容坏了

网友(2008-01-08):
如果修不好,最好换高压条. :) :) :) :) :)

网友:
高压线圈不良!!!!!!干脆换高压板算了!!

网友:
通用板好换吗?安装尺寸不同呀

网友:
这种板属于设计问题,先天不良。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吧,还容易收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四个5707和几个高压电容同时换掉,也是不行,最后还是把高压部分给代换了;

网友:
损坏的原因不是传说中说的电容之类的说法.你查一下高压线圈,电容,焊一下,还有就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