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排针电压0.22

楼主(2007-10-18):
今日接到一块主板,型号为双敏KT333故障为加电后无反映,开关排针电压为0.22 请问各位哥哥姐姐,我该怎么做?
主板
求助

网友:
应该是延着排针寻找电压,正常应是3V__5V左右,不过我遇到过跳线PS-ON电压为0.6V的也能正常开机,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又恢复到3.3供电的,,~~` 郁闷! 我也没动它.

网友:
可能是IO虚悍吧,用手压一压

网友:
这个也跟BIOS虚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