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引起键盘,鼠标故障

楼主(2007-10-18):
整理了一下-------------------------------2007.10.18
挺难修的鼠标键盘口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19
键盘口修到没思路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30
鼠标用不了是什么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55
键盘接口怪故障?大家给个意见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56
鼠标键盘不能用,进不了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77
刷BIOS后鼠标键盘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87
键盘接口故障搞不定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91
键盘口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95
另类鼠标键盘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206
鼠标左键失灵为哪般?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214

键盘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228
键盘口并口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235
主板的键盘和鼠标口坏了怎么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42
键盘鼠标口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30
键盘口问题,老师傅来帮我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29
主板键盘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20
ps/2键盘能用,鼠标却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19
键盘口的怪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page=1#pid183887
主板鼠标键盘口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20
键盘及鼠标无反应!!请各高手帮忙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网友:
键盘用不了--求教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4
键盘鼠标动不了,系统能进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9
一主板..只认键盘,不认鼠标!是什么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9
PS/2键盘与USB键盘都打不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11
键盘,重启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16
精英的SF1/648FX不上电修复后能开机了测试发现键盘不好用,使出浑身解数还是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20
键盘与鼠标无反应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37
键盘鼠标口奇怪的连接线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27
键盘口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46
新主板键盘不能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57
关于键盘的奇怪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61

只要插上鼠标,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64
键盘接口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79
BIOS不对会不会引起键盘鼠标不可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79
鼠标乱跑,键盘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80
修复时钟ic损坏引起ps/2不能用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02
键盘鼠标使用一段时间就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03
奇怪的键盘口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06
鼠标键盘接口的上拉电阻应该与电源的紫色5v相连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13
键盘鼠标usb都不能用了 大家进来探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age%3D114
刚修了个键盘口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起键盘,鼠标的故障

1.P/S接口是否坏,虚焊

2.测量供电(第4脚-----5V), 打阻值(180----380)

3.查保险电阻,上拉电阻(742),电感,,滤波电容,-----------------

4.刷BIOS

5.I/O,南桥

网友:
不错 就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