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擎845GL主板插PCI设备都不能用

楼主(2007-10-18):
一杂牌的宇擎845GL主板,点亮进XP都没问题,就是插上PCI设备都不能用,比如你插上网卡进系统后能正确识别,但接上网线却显示网线没插好,网卡换了N个,槽都换过试了,准备刷BIOS试,但没找到此板的BIOS,

网友:
1.先量PCI的V、CLK、RST是否正常。
2.打PCI的AD判断是否SB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PCI的AD怎么打

网友:
用数字表量AD线的对地阻值。插阻值卡就很方便。

网友:
已修好,PCI的AD27断线,重新飞线OK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检测出来的,讲下过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