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要重拔电源才能起动

楼主(2007-10-18):
我的机器关机了。要重新拔一下电源
求助。为什么要重拔电源才能起动
求助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查就问?
1.可能是电源的质量问题.
2.可能是CMOS电路有问题.
3.可能是BIOS有问题.
4.可能是SB有问题.
---------------------------------------

网友:
我有这样一块板子,杂牌845,IO是8702。正常关机后,要断电重新接电源才能启动。其它的都搞过,只剩SB了

网友:
可能的东西太多了,没法说

网友:
这个朋友太直接了,要把检修过程写一下大家才好解答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