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老出现F1,F2

楼主(2007-10-18):
有一块华硕P4PE2-X,AMI BIOS(SST 49LF003A),开机(不管是在第一次开机还是在重启过程中)在CMOS显示中,老出现

      F1 to run setup
      F2 to load defalt values and continue  然后停住就不动,只有按了F2 然后就能够正常启动.
主板诊断卡显示了很多,最后几个是84-78-85.
      真不知这是主板问题还是BIOS 设置错误.

网友:
哦,忘记了,在BIOS 中,时间可以保存,但设置的其它数据保存不了,CMOS跳线帽上有电池电压2.5V.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啦!!!

网友:
诊断卡跑码正确。
查CMOS电路有无漏电;刷BIOS。

网友:
这个刷BIOS不行吧,这是BIOS线路的问题,以前说过很多,耐心查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主板是P4V8X-X用了两年就出现这种现象.换了电池几天就没电.
     查CMOS电路吧.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换一个电池就OK了。。到BIOS里设置一下,没软驱就把1。44这项设成NO

网友:
COMS设置,设对了吗?把软驱关掉.再把第一屏的.检测错误.设成无错误.把起动顺序.设硬盘为第一起动顺序.

网友:
我电池是3V,板型号是:ASROCK,查了COMS电路没有问题,还是出现LZ的问题,真的郁闷。。。。。

网友:
先关软驱在说啊。。。

网友:
BIOS电路有问题,查下小三极管

网友:
F2 to load defalt values and continue  按这句话看一般都是没电,换电池

网友:
换电池,关闭CMOS中所的不用的设备,查BOIS电路。

网友:
F1 to run setup指的是按F1进SETUP程序
F2 to load defalt values and continue指的是按F2加载当前变量(也就是默认变量,这个当前变量并不一定正确)并继续之意,这说明CMOS里配置信息不见了,重配一下就行了(关悼不存在的硬件如软驱等),理由是时间能保存,其它东东就没理由不保存(与超频相关的项目不能保存是因为CPU过不了所超频率,这时会自动加载默认值,造成变量不能保存的假像)

网友:
同意14楼的看法,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把你的名字看成孙燕资,有点郁闷。。。。。

网友:
F1 to run setup指的就是按F1进SETUP安装程序
F2 to load defalt values and continue指的是按F2你CMOS里找不到启动文件你把软驱关了直接用成硬盘启动~~然后按F10保存按说就可以了

网友:
我对英文一窍不通看来还得去学点基本的来打打基础咯?

网友(2007-11-17):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的。也是华硕的。刚换一个电池也不行了。不过我后面找到了是钮扣电池座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