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顶星 845DE 检A7.修复

楼主(2007-10-18):
开机检A7...刷内存槽检过,开机点亮....后显示BIOS错误,刷BIOS程序(w99voo2fap)不行,量内存附近排阻,电压为1.18V,换八脚芯片RT9173...换后排阻电压变为1.25V,开机点亮.后不提示BIOS错误.
刷BIOS

网友:
A7 是很明显的内存错误

网友:
谢谢,就是没有说那个RT917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9173供电内存用的,1.2X

网友:
9137是内存供电2.5分压得到1.25的

网友:
谢谢知道了RT9173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2008-01-21):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要是贴个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有什么编程器啊,好不好用啊

网友(2008-02-22):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收藏起来,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又为大家贡献了自己的经验,让大家知道了 A7是内存的问题,又学 了 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