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刚接修一台八亿时空的显示器.行不可调(行副过大)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谁能说下.122没有.
显示器

网友:
那也是行副电路出问题了。不是所有显示器的行副调整管都用122。还有你查一下阻尼管

网友A:
先查行宽电路有无虚焊,没有的话,换个行宽管试试。

网友:
我维修显示器2年了这是我头一次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先查行宽电路在那里.还有我今天换了一个阻尼管行不宽了.但是还是不能调.不知道查行宽电路要从那里 查去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找到没有啊?行宽控制管,,,不一定都是用TIP122,也有用D系列的.
先找到行宽线圈,,,,与下阻尼管负极相连.

网友:
没有行幅调整管,有可能是通过二次电源输入调制波形,调节行幅及枕形。高压分离的有用这种电路的。这种电路的滤波电容用的是几微法的非电解电容。若是这样查看二次电源是升压还是降压型的,检查二次电源管及控制电路。

网友:
有的不能调,也跟存贮芯片有关

网友A:
不可能没行宽管的。沿行偏转排插--》行线性线圈--》S校正电容--》行宽线圈--》行宽管

网友:
个位师傅 我最不会修的就是行幅不可调 要是有122的话还能简单地修了 没有的话那就 晕喽 !! 真希望有师傅能把行幅调节电路讲解一下

网友:
+
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不知道那个师傅能给讲讲这个电路的详细工作过程

网友:
高好了.是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容坏了。一条腿在电容里面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