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准确的判断BIOS程序损坏

楼主(2007-10-18):
请问高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准确的判断BIOS程序坏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测那个部位可以测的出来要刷BIOS 谢拉

网友:
程序坏了不开机好象没办法测试吧

网友:
  我是说能在通电的情况下测

网友:
让高手给你解释吧..我感觉还真不好整...

网友:
没有可准确判断BIOS程序损坏的测试点。我一般是根据经验判断。遇到CPU读取BIOS程序的过程中断的情况,我就会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看来要研究一下 做一个专门测BIOS的工具来 修去板来才轻松

网友:
很多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把ROM里面的内容看下还是能看错的玩意的,如果有个好的对比那就更直观了,不要想的太复杂,其实BIOS也是一些代码,不过也有少数ROM是不显示内容的(估计是写码器支持不好) 哈哈,不过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能那个好的BIOS对比那还不如直接换上好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