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PE的板子,CPU不工作

楼主(2007-10-18):
接一块主板815PE,开机CPU不工作,检00...一品牌机上的..拆下主板...

观察发现6.3 1500UF电容微鼓(两个)...通电量电压核心电压为0.9V,供电不足....

先换鼓包电容,故障依旧,再仔细观察,发现供电管(MOS管),表面有点变色(与其它相比),在板上量无问题..拆下换了(找一个个头一样的)

正常跑码检C1后,检测卡指示乱闪...还是不亮...

把问题确定到内存上..拆下内存,发现内存一金手指,烧坏了.换个内存................

亮了.

修机之前,先观察

网友:
兄弟,修板都是先考虑内存,再看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
呵呵,有时候维修都会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