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液晶显示器小问题,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7-10-18):
客户的新蓝15寸液晶显示器有个小问题,刚开机整个屏幕很亮,颜色都失真了,对比,亮度调节无效,但是把显示器调节有一个'复位'了以后,就可以正常了,亮度对比都可以调节了,但重开机又不行了!谢谢大家给点帮助啊!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设置问题,要进工厂模式调整好保存退出下次开机就OK了

网友:
液晶直接更换24C16,可以不用写程序,白片也可以.

网友:
恩,非常感谢,我找下看看,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