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垂直一条亮线的问题?

楼主(2007-10-18):
客户拿过来是行管击穿,换行管后有高压。可是一条亮线。你各位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水平亮线吗?要是水平亮线查场部分

网友:
这个很好查的行输出到行偏转到行管有东西开路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电视
是一个电容爆了
离高压包很近的一个~~

网友:
应该是行偏转线圈脱焊或者是行偏转线圈损坏。

网友:
你看是不是高压和行分开工作的楼主也没有说机型呀

网友:
垂直亮线?看下行偏转是不是空焊了,,,测一下行偏转通不同,,有可能是偏转上的板破了.

网友:
偏转虚焊,造成行管烧毁.查行偏转的插头和行偏转线圈板.

网友:
我维修一台保玲球的显示器.就是行偏转回路中的电容开路了。,没有容量了

网友(2007-11-23):
是行输出到行偏转到行管有东西开路了,偏转虚焊查行偏转的插头和行偏转线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