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高压板怎么修?

楼主(2007-10-18):
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亮即灭。确认为高压板出故障,怎么检修?电路板编号为:BN44-00106A

网友:
一体化板:集成电源及高压电路。

网友:
你的电源也有可能。你的机器指示灯也灭了。这说明不是电源没工作。就是主板没工作。还有就是高压板短路造成电源不输出,你可以在黑屏时测电源有没有输出;在电源正常时测给主板的供电正常么,主板在按开关键时有没有开关信号输出,如果都正常。那你就看看高压板了。高压板常坏的是高压开关管。在测一下。高压板的PWM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源,查5V、12v有没有?

网友:
三星高压板坏的不多啊。主要是VR和二个八脚场管有时候坏。也可能软性损坏

网友:
拔掉灯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三星740N的液晶显示器最近我遇到多例,电源部分故障,+13V输出电压不稳,造成无背光,表现为开机亮一下即灭。故障原因发现有:光耦不稳定和高压板IC供电的ONOFF信号驱动板三极管击穿两种情况。
    三星的一体板有+13V和+15V两种,其电路也有所差异,基本都对+5V采样稳压,也有对+13V同时采样的或者不采样但加入过压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