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7-10-18):
三星19宽屏 刚过质保

故障现象是 在接通电源10秒内可以正常显示图像  然后就黑屏了 电源指示灯亮

把电源关闭 再开就又显示大概10秒左右 黑屏

不知 该如何维修  请求帮助

网友:
检查电源看看,电源没有问题,可能是MCU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这是常见故障

网友:
拆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还没有拆机就问解决办法。自己试着测量一下。。

网友:
保护性故障。可以先确定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是暗屏就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
拆开 显示器 用套通用的高压板 测试屏  正常  通电10秒不熄屏

用17的屏 是本机的电路部分  正常 也是不熄屏   证明屏(灯管)高压板、电源板都正常

于是又把显示器装到一起  通电 2个多小时 故障消失

网友:
这也行..不过感觉你没修....就这样好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或是那里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呵呵。看来是MCU的问题!

网友:
首先明白暗屏跟黑屏是不同的,如果是黑屏检查下电压参数基本正常的话就先排除MCU,如果是暗屏就从灯管到高压板到驱动板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