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会影响程序进系统吗 ?

楼主(2007-10-18):
我今天在测试主板时发现进不了系统,我把CPU换了,就OK !!!CPU坏了,还会开机吗?不懂!!!!!!!!!!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PU损坏会造成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

网友:
哦,还会有这种现象啊,又学了一点东西

网友:
诊断卡跑码的时候不是也检测CPU的么,那个能作为判断CPU的好坏么??/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叫做CPU没有全烧坏,核心没有坏,能跑码就是不能进系统,你的还好点呢,还能点亮,
我就有一块能跑码和查电压,就是点不亮,这种CPU我遇到好几块了.

网友:
当然会有影响了!

网友:
那是CPU不是全部坏了,有一部分不良适成的.

网友:
cpu里面的缓存坏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网友:
CPU当然会影响系统,当然说白了CPU又是一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部门损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2007-11-17):
是不是,凡是跑码就表示cpu已开始工作,但有没有一个判断CPU的好坏的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