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02FSJ显示器有点暗,但是亮度已经到100了!

楼主(2007-10-18):
此机高压包上没有调亮度,想进工厂模式,按照网上查找的资料却进不了,求还有什么方法再调亮一些

网友A:
拆开机箱,找到高压包,上面有三个旋钮。。

最下面的是调亮度的。。先把显示器的调节调到40 50,然后,再调高压包。。调到合适的亮度。

以后再暗的话,显示器上的还可以再加。

网友:
在包的G1栅极接个可调电阻。通过调节G1极电压来达到,调亮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机箱,找到高压包,上面有三个旋钮。。

最下面的是调亮度的。。先把显示器的调节调到40 50,然后,再调高压包。。调到合适的亮度。

以后再暗的话,显示器上的还可以再加。

这不知是哪款机,肯定是双聚焦的那种,楼主都说了没SCREEN ,你调哪啊?

建议从G1 和  G2  下手,先查下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
G2有三到四个分压电阻, 看是否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