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复位

楼主(2007-10-18):
主板电压和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开关复位,如何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
全板无复位,还是只是CPU没复位。。。

什么主板,说的具体,你这样说,很难给你解决。。

危险的话还有可能被版主删了。。

网友:
比如是Intel915或945的,开关复位就没有复位了,其它复位也没有,是不是应该从开关复位开始检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