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的ATX电源开机的时候一个E13007的管子炸开了,可是保险管完好,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
换开关管哦,有可能是还没能来得及烧保险...

网友:
这保险太牛, 这电源设计太差!如果所有的保险都能及时保护的话,我们就得饿死了

网友:
电源开关管13007烧坏还得查一下外围电阻,一个0.22,一个几百千欧的

网友:
是开关管的质量有问题,一般换一个开关管就行了,其它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其它有问题,就不只烧一个开关管。

网友:
保险管反应的速度,跟不上三极管损坏的速度,况且保险管只有大电流时,才会烧断.三极管内部没的短路,就不会烧坏保险管.

网友:
电源个人认为比较难修,正在学习中,希望高手能指点

网友:
电源我也想学习,现在坏了修好还是有利润的

网友:
炸开是开路了,要是击穿短路保险管必烧无疑!
220K左右的电阻是连B极,起来辅助启动开关管的作用.0.22欧的电阻一般是连E极的,让三极管稳定工作,有时起来取样的作用.开关管坏了一般和开关管的C极E极相连的电阻、二极管损坏较多.

网友:
碰巧今天我修了一个相同故障的电源:开关管13007烧了一个(击穿),保险未打。检查外围无故障,换上13007,空载开机正常,接上主板开机风扇微微一转就停了,检查换上的13007又烧了。又经仔细检查外围依旧正常。没办法只能再次换管,而这次却一切正常!!  晕!  开了有半小时一切正常就交于了机主,不知能否长久??       晕死!

网友:
一个管短路不会烧保险,因为主电源是一对13007串连一起推挽式工作的,副电源的开关管短路才可能烧保险。

网友(2008-01-11):
我的保险 二极管 13007(两个都积穿了)

网友:
最近从网吧拿了28个电源修好27个

04年在电源厂帮忙维修一个月,现在全忘记了,这次修时还炸机一次,声音好响。

修电源是要吃老基本功的。

有个图纸参考或找相同的电路做参考就方便多了,论坛里张老把电源帖子的链接放一起了。查资料相当方便!!

网友:
一般电源都什么比较容易坏!
我这里有好多坏电源就是不会修!看到有个330UF 200V电容爆了!换上去还是不能用!
郁闷死了!

网友:
IRF820是什么沟道的管啊?用什么样的管可以代换啊?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支持
支种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爱问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管子都坏了  保险还得不坏  这保险也不起保险作用了

网友:
对于电源的维修我个人觉得很简单,只要懂得电路原理在加上一些经验99%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2008-03-21):
问一下斑竹  是先学修显示器电源  还是先学修A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