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焊接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是这样焊IO的
用风枪把IO吹下来后,用烙铁加锡,把焊点托平,
用锡膏+烙铁把IO脚托干净,
把IO对好焊点,加松水用风枪吹,可每次都吹不好,都会有焊不上的点,加锡补焊,又会造成连焊
(托焊技术不好,引脚密的好难搞,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托干净,)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风枪吹IC技巧

1. 对好焊点后先用镊子将芯片固定住,按住芯片中心位置,再用风枪吹,可以先吹好一边,再吹其他三边.
2. 拖锡的时候做好让板子倾斜一个合适的角度,要喂足够的锡,利用锡的亲和力和其自身的重力,还要搭配松香使用.
3. 烙铁温度打高一点,最好在350度左右.

网友:
先用烙铁将四个角固定...也可以一边一边的吹`

一定不可以四个边一起吹.那样肯定吹不好的.

网友:
多练就没事
我就是4边一起吹   锡都化了再边吹边校位置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也可以一边一边的吹............................

网友:
我就是4边一起吹   锡都化了再边吹边校位置

网友:
我是新手
我直接拿镊子把IO固定住
然后吹好一边
再全部吹,镊子不能松
要不会跑位的,好像在吹的时候板子有变型所以镊子不能松..

网友:
补充一点
如果发生连锡
直接用缝衣针划一下就开了
用烙铁搞不好就会连锡

网友:
用缝衣针划开的时候是用风枪吹呢,还是用烙铁

用烙铁加锡托焊点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焊点的锡加的厚一点,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松香配成和锡膏一相的状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松香配成和锡膏一相的状态呢??

加热,加热到融化就行了。

网友(2007-11-27):
用风枪把IO吹下来后  用锡膏+烙铁把IO脚托干净!再把I/O对齐,再用风枪对着I/O的一边吹,先把I/O初步的固定    然后再在I/O上面加点焊膏 继续的吹   吹个几分钟就可以固定了!!
在用镊子检验下有没有虚焊   如果有的话在加点焊膏,固定好了 在用烙铁把锡托平,托不掉加点焊膏  就可以了啊 !!

网友:
找块废板子,多练练就好了。找到适合自己的手边现有工具的方法,多练习就OK了!!!

网友:
我们这儿用风枪把I/O吹下来就没有风枪的事了,下来全部是焊铁的事了,
上面几位的步骤做好,把I/O对齐了,加满锡,四个角都是这样的,然后直接拉焊就行了,比风枪吹方便多了,多加练习就好了,用风枪的话会有很多后遗症的,祝各位成功呀,

网友:
LS的方法是最正确的,在焊接技术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以用风枪来搞定,比较简单,但是随着技术的提案,就可以加满锡拖了,这样焊的I/O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玉冰儿
不会把有很多的后遗症??郁闷......用什么用习惯了都可以把I/O给焊好的啊!这个要看个人的技术了!!

网友:
主板焊接功夫是有点高哦,I/O和BIOS,我焊得不多,说实话,现在也还底气不足。

网友:
郁闷 我3个月没修主板了 本来就是个菜鸟 不过换IO还是 可以的  前几个月 做个个赚钱的副业 打网络游戏  今天 接了俩活 其中一块触发I0不开机 已经 确定故障了 没想到 换了一下午 换了6个IO一个也没成功 都是连锡 改用风枪吹 又虚焊 太郁闷 了太丢人了 几天不摸 板子 手怎么能生到这个程度呢

网友B:
我补充一下,烙铁用水货的肯定不行的,拖焊行不通的!!(惨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烙铁用水货的肯定不行的,拖焊行不通的!!(惨痛的教训)

请教各位拖焊高手,大家都用的什么烙铁? 给推荐把便宜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