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高压版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的明基高压板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高压线圈用万用表量是通的,另2个是不通的.是不是通的2个已经坏了,还是连在高压板的点路上是这样的,我是新手望大虾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高压线圈怎么样才算是坏的啊,等回答

网友:
高压线圈损坏和高压包损坏一样,你用万用表是不容易判断的.使用万用表只能测线圈的通断,具体线圈的结构要根据高压产生的方式,是自激还是他激,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行的话找一个高压板改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明基要是线圈坏修一下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是的,对于高压板问题,如果能在20分钟内查出故障点,通过更换元件和芯片解决 问题,就修,如果不行就改.

网友:
最好贴个图。是早期的大板还是后期的小板子啊?后期小板子有时候会坏变压器。前期的可以测量下几个高压部分直立的三极管。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有就换换。

网友(2007-11-25):
假如有四个高压包的话,每组的二个高压包接法不同,所以量起来也不同

网友:
把线圈拿下来对比着量一下,这四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修好明碁高壓+電源

故障原因抓了好久
如同前幾篇文章所講

換5707 及 FU9024 還是不行
最後查到3A保險絲 換上後終於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