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D主板 内存不过 C1 AO

楼主(2007-10-18):
杂牌845D主板 内存不过 C1 AO 测量到内存曹的 SDA--3.2V SCL ---0.6V 偏低 ?但二体值306 和305 正常, 跑线路找不到 ,不知SCL脚牵连的那个IC
内存不过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槽旁边没有时钟IC,主板只有一个时钟IC,哪就是跑到14.318旁边的IC了.
如果内存槽旁边有时钟IC就是跑到这个IC中了.SDA3.2V是什么意思,数据线的电压应该是1.25V
主供电就是2.5V的,84PIN是3.3V,你应该先详细查一下你的内存的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连接晶振为14。318的那个IC

网友:
SDA和SCL 是和南桥 ,IO, CLK IC 相连的,从简到难,一个一个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