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LCMOS保存不了

楼主(2007-10-18):
前几天客户送修了一块,技嘉845GL说是CMOS保存不了,当时测了一下电池没电,以为是电池没电引起,就换了电池给客户拿来回去了,可第二天客户就拿回来了说还是保存不了,后又换了一个电池,留住第二天再测结果电池没电了,不知道怎么修,请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仔细查一下CMOS电路上的电阻和电容有一个漏电了.

网友:
你试着查查CMOS电池到跳线之间的元件有没有短路,尤其是滤波电容是不是对地击穿了,导致漏电。

网友:
我看过了COMS旁边的电容都没有鼓起来的现象

网友:
贴片电容严重漏电

网友:
技嘉845GLCMOS保存不了,得到高手的指点已经解决

果真是贴片电容严重漏电,换了之后OK了,谢谢楼上的兄弟